A880/780 D3 不触发

楼主(2017-03-03):
这主板用得的是AMD的cpu,直接测COMS电压为0V,把电池撬开,居然全是水铜片全氧化,重新更换座子电压来了,一心想应该好了但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故障依旧,只能一个个条件慢慢查了,晶振,跳帽,开机针,电压都有,那只能从EC查起发现PSON#没有被拉低,那就证明条件没有满足,当查到VBAT电压居然没有,直接coms二极管飞线搞掂,插电触发,跑码了

网友:
进水 断线了估计

网友:
没图纸只好飞线

网友A:
修的好快啊!

网友:
进水腐蚀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好快啊!

碰巧查到问题而已

网友:
捡到钱了了

网友:
送钱的板子

网友:
进水腐蚀的板子得好好看看,要是腐蚀到IO,也是用不长久。

网友:
AMD缺这个VBAT电池供电的也会引起IO其他故障吖,一般INTEL的会多

网友:
板号6050A2516401-A03

网友:
有思路的维修,赞一个

网友:
是不是IO都需要VBAT这个啊?怎么判断的?

网友:
楼主思路还是挺清晰的哦

网友:
飞线又快又爽!又好看

网友:
犀利 果然是

网友:
AMD缺这个VBAT电池供电有时会引起不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