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K42JA 4.1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7-03-04):
       昨天接一台同行X42J不充电的维修,电池可以放电,老板换电池无果,就拿给我了,这种能亮机而且其它功能都正常就是不充电的修起来还是有点胆颤心惊,万一弄出点别的毛病出来就亏大了,所以还是小心点为好!接机上可调电源待机0.03不动,充电灯有亮黄灯,但是没充电电流,进系统有认到电池,正在充电,说明和EC之间的数据交换是正常的。拆机没发现进水腐蚀的地方,那就先易后难吧,刷BIOS故障一样,量隔离管和放电管也没有击穿的,再换充电芯片吧,连续换了三个故障不变,论坛也没有类似的通病,今天上班来查电路,公共点是完全导通的,查充电芯片的条件如下。。。

1脚和24脚供电都是19V正常。
4脚ACIN是1.4V正常。
5脚ACOK 0V正常。
21脚VREF 0V不正常。
为什么芯片有了供电却没基准电压呢?在这里绕了好久,又换了几个芯片还是不出VREF ,把VREF连接的地方全部断开还没不出,这下郁闷了,没招了准备退机算了,想起一同学问我换上下管没,还真没,换换试试吧!不行也退了,整机装起来,待机0.08,我想这下应该有戏了,充了半个钟回来看有36%的电了,不会就这么简单吧,继续充到100%了才放心。虽然是修复了,但是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充电芯片VREF脚0V也能正常工作还能充电呢?量上下管也没击穿啊!希望有修到过的师兄指点一二!大晚上的发帖子不容易啊!帮忙加分谢谢了!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PDF,上下管不良会有很多问题

网友:
确实不明白,可能是上管导通不良,也有可能是上管G极开路导至不充电,没有更好的解释,不明白,请楼下高手解说?

网友:
上下管工作不良  或者是上管软击穿  拆下量比较准确  在机器上量有时候不准

网友:
这种问题假如有示波器 就好搞了

网友A:
如果有波的话应该很快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波的话应该很快就知道了

有示波器的话怎么测????有示波器不会i用的路过,,,,

网友:
你换完管肯定没量过VREF了吧,如果下管G-S极漏电也会拉低这个电压吖

网友:
同7楼咨询:有示波器的话怎么测?
话说这个帖子应该发在笔记本维修版。

网友:
牛呀华硕不充电难修呀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又涨姿势了  遇到了试试

网友:
奇葩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