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苹果5s屏幕显示变成四分之一大了。

楼主(2017-03-04):
苹果5s,开机关机后屏幕就变成四分之一大小了。但是使用是正常的可以打电话,触摸也变成四分之一大小那块有用。重启一下就好了。但是只要开机关机就有一定几率变成那样。是怎么回事?
苹果

网友:
说错了,是苹果5.

网友:
先刷机试试

网友:
是不是像安卓手机一样进入单手模式了

网友:
系统吧 刷机试一下

网友:
还以为分屏4画面了

网友:
先软后硬,先刷机试试,不过我还是忍不住要调侃,这手机是想自己搞拼接屏幕?

网友:
求解 求解 求解

网友:
越狱插件问题。刷机

网友:
CPU 的问题 或是是屏

网友:
能正常用还是先软件下手吧

网友:
这个屏幕 好有喜感啊!

网友A:
考虑屏线安装,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屏线座的数据出问题,打阻值看看
冰雪飞翔
我看不可能,屏线出问题,直接不显黑屏花屏
详情

网友:
能触摸显示 估计屏的故障不大

网友:
哎呀 这个故障还真是第一次遇到啊!

网友:
没见到过,学习了

网友B:
是不是四个显存坏了仨
バ幸福De右岸
这个显存集成在GPU里,不像是笔记本似得有显存哦
详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四个显存坏了仨
这个显存集成在GPU里,不像是笔记本似得有显存哦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哎 每次看到好东西 就是分不够!!

网友:
这个还没有见过,搞好了说一下,学习了

网友:
刷机吧!这是越狱的机子吗?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最后是哪里出问题了?没下文了?

网友:
看着不是屏坏了,先刷机试试,如果刷机不好,我觉得是底层问题,硬盘重写下底层

网友:
苹果怎么会出这样的问题,乔布斯看到了一定会疯掉!

网友:
重启手机试一试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见,楼主修好了记得分享。

网友:
这手机这么萌,我好想自己的手机也这样啊

网友:
先刷机试试把 , 看看报错不

网友:
是不是CPU虚了。

网友:
现在什么情况,上面各评论都是经验!

网友:
楼主最后找到问题了说下呀

网友:
还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都是通病了

网友:
想找个店维修电脑的8000以上的

网友:
刷机试试,有坏的,会报错,没坏还能排除是系统引起的问题。

网友:
坐等维修结果

网友:
小了,能放大不,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屏线安装,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屏线座的数据出问题,打阻值看看

我看不可能,屏线出问题,直接不显黑屏花屏

网友:
可以同时运行4个软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存集成在GPU里,不像是笔记本似得有显存哦

他的意思是gpu坏了

网友:
先软后硬。先刷机试试

网友:
分辨率有达到屏幕的4分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