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300E5E 板号BA41-02206A 首发BIOS

楼主(2017-03-04):
RT:此BIOS非常特殊,坛子里所有板号是BA41-02206A的BIOS我都下载了一遍,X宝里也花了10元买了合成的,原厂的,没一个能点亮使用的,测量了一下,这个BIOS芯片的第三脚竟然是接地的,让人大跌眼镜,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所有发上来分享给同行,刚开始是机器不能进WIN8系统,客户要求安装WIN8系统,因为默认情况下是UEFI模式从硬盘直接引导了,正常的方法都试过都不行,按F2也进不了BIOS界面,外接键盘,BIOS放电等等换了N种方法也没用,想到刷BIOS试试,坛子里的同板号的BIOS下了,X宝的也购买了,结果是令人沮丧的,没办法刷回客户原机的,把硬盘挂在别的机器上重新分区成GUID模式,直接GHOST了一个WIN8上去,结果也不行,重新找了个U盘弄了个安装版的WIN8,结果莫名其妙的能从U盘引导安装了,后面大家都懂的,至于之前为什么都不能从U盘光驱之类的介质引导,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不要告诉我U盘PE没有弄好之类的,换过多个版本,一一在别的品牌机器上测试都OK的)有知道的大神出来解惑一下。

三星300e5e-A01US BA41-02206A BIOS引脚第三脚接地的ok.7z

网友:
你这个三星 机器 真 奇葩啊。。。。。。。。。。。。。

网友:
我也维修过2台是很奇葩,有一台换主板了

网友A:
最后楼主还是刷回客户的原BIOS才U盘引导安装解决问题,说明TB买的这个BIOS没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楼主还是刷回客户的原BIOS才U盘引导安装解决问题,说明TB买的这个BIOS没作用?

是这样的,买来的BIOS也是点不亮的,客户是在美国买的机器,国外的机型有可能比较特殊吧,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BIOS芯片第三脚接地的,有点迷糊。

网友(2017-04-09):
现在修到这机,待机芯片发烫,求图纸。。

网友:
三脚有NC的 所以我认为是正常的 可能你淘宝BIOS有问题

网友(2018-03-12):
楼主BIOS是好的 第一次自动重启 第二次开机正常 说明是新的BIOS 开机6秒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