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820-4924-a 开机快,可解锁bios

楼主(2017-03-04):
a1502  820-4924-a 开机快,可解锁bios, 论坛上下的,开机是快,我这台机子解不了固件锁。用这个可行,

网友:
感谢,,,刷了,可以用。

网友(2017-04-08):
我的开机灰屏  刷个试试

网友:
刷了没有用·还导致风扇不转了·

网友(2017-05-23):
我想问你们是怎么刷的 编程器吗?  如何使用编程器的 ?

网友(2017-06-28):
我来,下个试试。

网友:
也遇到这样的机器 刷别的开机灰屏反复重启。试试这个吧

网友:
这个确实可以用。开机头2次还是灰屏,第3次就显示了

网友:
820-4924-A 确定可以用吗 有人测试过吗

网友(2017-08-21):
亮机快不快啊

网友:
我下了一个别的什么me修复,可是刷上不触发,试试你这个看看可以吗

网友A(2017-09-29):
楼上的有没有试一下,确定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有没有试一下,确定好用吗????

请问这个BIOS你下了试了吗可以用不?

网友:
820-4924-a   我这张主板是这型号的   刷后机器亮了  但是会灰屏

网友(2018-01-04):
怎么说有的刷了可以 有说不行的啊  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啊

网友(2018-06-12):
我来下载个试试看,我的不断重启,刷了别的BIOS还是一样,试试这个

网友(2018-08-03):
为什么机器刷完之后要输入四位数的密码呀

网友(2018-11-08):
我这有台慢,,刷了什么通用版不慢了 但是装不了系统,进度条就报错从启动

网友(2019-10-12):
下载来试试 板号一样看能不能用

网友(2020-07-10):
测试 了.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2023-08-03):
刷了 可以亮机

网友(2025-04-12):
刷了 开机快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