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一体机精锐V38

楼主(2017-03-04):
机型:清华同方一体机精锐V38
故障:卡LOGO,硬盘问题,换新硬盘出现装系统不定时死机
解决:替换完其他配件,确认识主板问题,想到很多机器都是滤波不行,就拿示波器扫了一下CPU供电滤波,一抓一个准,波形波浪形,电容旁边有2个空位置,加上一个330电容,波形完美,正常解决问题。

网友A:
看你的示波器耍得6666666的

网友B:
给力啊我的班长,哈哈   ,滤波不良死机都给你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力啊我的班长,哈哈   ,滤波不良死机都给你找到

一针见血啊,一想就想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示波器耍得6666666的

一般般,很多还不会

网友:
没有示波器就不好修了

网友:
确实是很不错的经验哦

网友:
很好的经验,加分鼓励

网友:
第一张图的波波是换后的吗?还是异常时的?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这样看波形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