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iPhone6 Plus 打电话不息屏 无感光一例

楼主(2017-03-04):
二修iPhone6 Plus 打电话不息屏 无感光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故障现象:

  收到一台iPhone6 Plus,此机为二修机,机子原来的故障是:屏幕闪白条,典型的触摸问题,同行修好触摸顺便压了盖板,顾客来拿手机时,反映说打电话不会息屏,机子变成无感光了,原以为是前摄像头排线没有扣好,但换了几条排线故障依旧,排除外配那就只能看是不是主板问题了。

  维修过程:

  拿到机子后首先检测了感光供电,测量3V,1.8V都有。进一步测量I2C2总线也有1.8V。

iPhone6 Plus 打电话不息屏 无感光维修 图1

iPhone6 Plus 打电话不息屏 无感光维修 图2

  查看图纸相关线路,简单理下思路。

iPhone6 Plus 打电话不息屏 无感光维修 图3

iPhone6 Plus 打电话不息屏 无感光维修 图4

iPhone6 Plus 打电话不息屏 无感光维修 图5

  考虑到同行原来是修触摸导致的无感光,有可能是他温度没有掌握好,背面热到什么元件了。

iPhone6 Plus 打电话不息屏 无感光维修 图6

iPhone6 Plus 打电话不息屏 无感光维修 图7

  重新排查测量J1111座子,不过阻值也是正常的,最后检查周边元件时发现Q1101虚焊,直接重植!开机测试,故障完美解决,打电话正常息屏。

iPhone6 Plus 打电话不息屏 无感光维修 图8

  总结:同行更换触摸IC 的时候,温度风速没有掌握好,造成主板背面受热,引起Q11101虚焊,无感光.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网友:
向高手致敬!

网友A:
虚焊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虚焊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同是想问这个问题,希望楼主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是想问这个问题,希望楼主解答

你应该跟楼主说  你跟我说 楼主也看不到

网友(2017-05-03):
虚焊是怎么判断出来的,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是想问这个问题,希望楼主解答

不用问了,这是转载来的,楼主自己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焊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我也那么想,是零件活动了。还是重新吹下就好了?能显微镜下看不出来把。

网友:
是感距,不是感光。感光的自动调节亮度的

网友:
小元件坏更难查

网友:
修手机手工最重要,不然容易扩大问题

网友(2018-01-17):
小小白学习中感谢分享

网友:
哈哈,修触摸时cup没吹虚已经万幸了

网友:
不错不错,没毛病,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同问,测得阻值正常怎么知道的Q1101虚焊。表的数字不停的转很久才停,一碰元件又变?

网友:
我也那么想,是零件活动了。还是重新吹下就好了?能显微镜下看不出来把。

网友:
这个东西加热 很爱坏

网友:
iPhone6p刷机包错2009,有谁知道 怎么回事

网友(2018-02-28):
赞一个,楼主真是好人
想下载可是没有分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不过当时是用万用表测对地阻值不对,加焊后好了。还有它下边的一排小电感开焊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Q1101是什么芯片

网友:
风枪把握温度是一门技术

网友:
牛呀 一修的都搞不好 不要想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