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买个示波器,这两个里面选一个,选不好,请教大家的意见

楼主(2017-03-04):
想买个示波器用用,虽然还不怎么会用,不过想着就一步到位好了,反正好的工具买来也算是资产的,就买好点的,看来看去选了这两个,但不知道该选哪个好,毕竟我接触不多,所以还请教大家,请大家给我参考参考,谢谢了

网友A:
对我来说,两个都挺好的,价格都不便宜,不舍得买

网友B:
有钱人,我用的是在迅维买的安泰信GA1102CAL 100M宽频数字示波器,对我来说足够修板子显卡了,才1500左右

网友C:
当然是7999的好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钱人,我用的是在迅维买的安泰信GA1102CAL 100M宽频数字示波器,对我来说足够修板子显卡了,才1500左右:l ...

大侠,倒是给个意见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7999的好些了

不过好像又觉得泰克的示波器做的好些,而且也更保值

网友E:
先随便买个二手的,用好了再买。
维修,只是看个触发型号和波形正不正常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我来说,两个都挺好的,价格都不便宜,不舍得买

工具我倒是更愿意买好的,毕竟谁用谁知道,别不舍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随便买个二手的,用好了再买。
维修,只是看个触发型号和波形正不正常嘛。

二手水深啊,就怕万一,这就跟买车一样,还是买新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侠,倒是给个意见哇

一个工具而已,我这个已经可以对付绝大部分的维修。

网友F:
你是要做什么用?

网友G:
楼主是浙江哪里的啊??

网友H:
功能都很多,但是大部分我们都用不上,泰克的短板是存储深度低,(或许是针对低端市场这样设计的),放大波形时候看的内容比较少,固伟的短板是采样率低,在测量高频信号时候比较容易漏波或者失真,我个人比较喜欢泰克的,感觉存储深度和采样率两个参数中,我更看重采样率,波形还原更真实。

网友I:
泰克的双通道就够用了,没必要四通道,够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要做什么用?

目前来说修笔记本什么的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浙江哪里的啊??

浙江金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功能都很多,但是大部分我们都用不上,泰克的短板是存储深度低,(或许是针对低端市场这样设计的),放大波 ...

谢谢大侠的指点,其实我也是比较倾向于泰克的,泰克的示波器制造水平肯定是高于固纬的,难怪市场上也是对泰克的认可度更高

网友:
真算不上土豪,只是对品牌比较馋,就跟买车一样,都能开,每个人的选择也还是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功能都很多,但是大部分我们都用不上,泰克的短板是存储深度低,(或许是针对低端市场这样设计的),放大波 ...

根据新款的这个参数,是不是算解决了泰克的储存深度的问题?

网友J:
买个泰克双通道的就可以了,修个笔记本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买个泰克双通道的就可以了,修个笔记本够用了。

谢谢,看来大家都喜欢泰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泰克的双通道就够用了,没必要四通道,够用就好。

谢谢,我也还是觉得 泰克的东西更好一点

网友:
当然是越贵的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新款的这个参数,是不是算解决了泰克的储存深度的问题?

2.5k而已,不过平常修本对深度要求不高,修本最多的是用示波器维修pwm电路和掉电问题,现在买的最多的是tbs1102,毕竟价格在这里3000多,跟这款比采样和屏幕分辨率都低一倍

网友:
两个都很贵呀,,我是用不起,,看着哪个都好

网友:
泰克的不是,保修5年吗!凭这一点!说明泰克公司对自己的产品的信任!顾伟的有的好用!泰克的示波器稳定!不过这两款都可以!价格无爱!修本本!要不到这样高档的!3k左右的就行了!7-8k您这是烧的节奏啊!不过有钱人就是任性!再就是有个2通道就行了

网友:
看楼上那些大神发言了 我总结下 就是 只维修笔记本等办卡的话 100M的示波器可以应付80%的问题

网友:
都是极品 只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好像又觉得泰克的示波器做的好些,而且也更保值

一个工具而已,还要保啥值。你以为是古董啊。你今天8000买上,明天估计就只能卖7500了。再说人家产量那么大,卖一个生产10个。你以为是63年的绝版人民币呀。

网友:
维修的话买一个普源的应该就足够用了

网友:
真实土豪啊 我也想入手个示波器 迅维的那个可以么修主板和笔记本

网友:
楼主买了以后会发现,台面上又多了一个吃灰的物件了

网友:
既然一步到位那就泰克,前面买了个tds2024c用着还不错。

网友:
我也一直想入一个 不知道数字好还是模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