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使的点位图软件 全兼容 PADS

楼主(2017-03-04):
最好使的点位图软件PADS VX.1.2_ST    全兼容1.0

103 Bytes, 下载次数: 52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全兼容是什么意思

网友:
6SP啥的都可以用了?

网友A:
什么鬼?安装完成后就没有然后了...安装到哪了都找不到,360软件助手也检测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鬼?安装完成后就没有然后了...安装到哪了都找不到,360软件助手也检测不到

你还是去下载迅维网手机维修系统里面的那个pads吧,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去下载迅维网手机维修系统里面的那个pads吧,挺好用的

我安装步骤有问题?

网友:
安装步骤没有问题也许是楼主软件不兼容吧

网友(2019-05-05):
迅维网手机维修系统里面的那个pads吧,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