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与主板故障排除

楼主(2017-03-04):
  NO.1 内存条的故障排除

  内存条在电脑中出问题的概率可以算的上老一,经常性的会遇到内存条氧化了接触不良开不了机。这里有个词给大家纠正一下,常见这个问题大家会说是内存条脏了,但是其实这么说是不太正确的,也不能说完全错吧,但是归根究底其实是内存条下方的金手指接触不良而已。所以应该说是内存条金手指氧化了。

  那么我们既然知道了常见的是由内存条氧化了所导致,那么这个氧化层怎么去除呢?内存条这么矫情的东东弄不好是会坏掉的,常见的我们会用橡皮去擦拭内存条的金手指,就像早期我们玩的红白机的游戏卡一样,擦一擦。这种方法是很有效的,但是要是找不到橡皮呢?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一个更接地气,更彻底的方法。相信纸大家是随处可见,我们今天就用纸来清除氧化层,首先找一张纸,对折6次左右纸就会变得非常的厚,而且有个角,我们就用角旁边的圆边擦拭内存条,擦的时候稍微带一点力,当然这个不要太用力,别把你的内存条一个变成两个了那就惨了。(小编手里暂时没有多余的内存条,就拿无线网卡给大家做实验)

左边为擦过的,右边没擦

擦完后的纸

擦完之后效果绝对比橡皮还要好,不过擦得时候一定注意内存条下边的小电子元件,别给蹭坏了!

  如果擦完之后内存条插上还是不行,就用小一字螺丝刀在主板内存插槽中轻轻划一划,但是注意不要把接触片给撬弯了那会很麻烦。

  如果还不行,建议内存条换个插槽或换个电脑,或换个内存条试一下。

  如果你的内存条是新加的,那么请注意观察内存条上有个工作频率,这个东西有的跟主板是不兼容的,不兼容的内存条要么开不了机,要么就开机直接蓝屏。

  在购买内存条时一定要看准你的内存条是几代的。可以从内存条的缺口看出,还可以从内存条的标签上看出,有的直接标注的就有DDR*,有的就没有,没有的可以根据频率来分辨,一般1代的有333 400 2代有533 667 800等3代有1333 1600,在三代中还有超频条2000的,但选用时要看你的主板是否支持。

  NO.2 主板的故障排除

  主板在故障识别与维修中常见的是爆电容,有的时候电脑开不开机,电脑无限重启,容易蓝屏等,就有可能是你的主板电容爆了或者鼓包了。

  电容爆开是最容易发现的故障,相比较电容鼓包就不是那么容易被看出来,但是可以用手电查看每个电容的顶端,看的就比较清楚。

  如果只是淡出的爆电容或电容鼓包,在查出故障所在后可以把主板从机箱中拆除出来,看电容上边是多少V多少uf在某宝上购买一些电容回来自己焊一下,焊接时电容是分正反的,带宽线条的一面是负极,在维修站维修电容也不是站维修费用的大头,而是手工费贵。

  再者就是容易CPU底座脱焊,底座脱焊后最常见的就是突然关机或蓝屏,这种毛病最常见于散热做的不好的电脑和一个品牌的台式机。CPU脱焊可以在开机之前按压CPU风扇边缘,然后按开机键,这样如果是因脱焊引起的开不了机就有可能被点亮。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电脑又时间长了不想花高价维修主板或换主板可以找个纸箱剪成CPU大小的纸块多剪几个叠加起来垫在主板下方CPU的位置。

  主板与内存故障维修相关主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2627-1-1.html

网友A:
其中内存部分的内容还是不错的,还真是没想过用纸来擦,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中内存部分的内容还是不错的,还真是没想过用纸来擦,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

擦内存条我一般是用橡皮来擦拭的,效果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擦内存条我一般是用橡皮来擦拭的,效果比较好

是的,我平常也是用橡皮来擦的,不过楼主说用纸擦效果更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用纸擦的实际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平常也是用橡皮来擦的,不过楼主说用纸擦效果更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用纸擦的实际效果

没有试过用纸擦拭的效果,等着以后遇见了再试一下吧

网友:
橡皮擦才是王道 ,用纸太业余了,小白才用纸

网友:
要大胆尝试下~下次用小编的方法

网友:
内存我一般都是用橡皮来擦   效果好一些

网友:
现在都是固态电容了

网友C:
我一般是用橡皮来擦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是用橡皮来擦拭的,

我买了一块擦拭内存条的专用橡皮

网友:
我有时候找不到橡皮  就直接用卫生纸使劲搓金手指。可以的

网友:
橡皮擦比你这个要好吧。橡皮擦了之后都发亮

网友:
用纸有点不专业吧

网友:
用那种磨砂的橡皮

网友(2017-04-03):
用纸擦不可取,纸在摩擦时会产生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