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REV:1.1 不稳定无复位

楼主(2017-03-04):
主板触发无显   复位灯有时候长亮几秒就掉电cpu 内存 桥供电都正常    有时候触发会跑码 跑到72又掉电重启复位灯又亮    反复重启都是复位灯亮   找不到点位图就只能瞎搞了     测到图中红圈的位置   发现问题了    G极触发不触发都没有点  另一脚接地的   那输出脚就要电压     量到会跑吗时就要电压   果断把图中三极管 和一个下拉电阻拆了 电压3.3v起来开机亮机了         有无有师傅有点位图的

网友:
没有点位图    没办法标出    只能笼统的写出来

网友A:
是不是cpu供电开启信号的管子

网友B:
电阻那就是CPU VRMPWRGD的分压电阻吧。三极管可能不用拆

网友C:
cup不装风扇也能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pu供电开启信号的管子

不是吧      因为没有复位的时候CPU也有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up不装风扇也能开机吗!?

拍照片的时候为大家好看清楚拿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那就是CPU VRMPWRGD的分压电阻吧。三极管可能不用拆

也许吧       我看它G极触不触发都没有电压的    我就直接拆了

网友:
管子不良,管EN信号的。如果没有EN信号,会出现复位灯亮。而H61板子条件不足,喜欢掉电。还好有时候能跑个码让你测测。不然一开机几秒掉电,搞崩溃你。

网友:
技嘉H61很多重启掉电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