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程器重写BIOS后,是否要上电池才能开机?

楼主(2017-03-04):
宏基 Aspire one 725上网本,升级BIOS失败,拆下芯片用编程器写入备份的BIOS,在DOS下用flashit备份的,芯片是华邦25Q32,备份的BIOS是4096K,焊接好后,开机不上电,指示灯不亮,风扇不转,没任何反映,这个主板没有单独的EC程序存储芯片,应当是和主板BIOS在一块的,备份的BIOS也没有问题的,奇怪了,怎么就不上电,手上没有它的电池,只能用电源,是不是要用电池开一下机,设置一下CMOS,才能再用电源开机,有遇到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A:
不用。直接开机,不行就继续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直接开机,不行就继续写

不上电,应当与EC有关,这个EC应当是整合在主板BIOS中的,j我试了我备份的不行,又从网上下载了其它人用编程器读出的,还是不上电,奇怪了

网友:
正常不需要 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网友(2019-12-23):
换个Bios,备份的不能用

网友:
我在论坛下载了一个Bios刷新成功后,没接电池也可以开机,只不过风扇狂转,不显示。强制关机后再开机好了,正常了。但是我用AFUDOS不能备份,提示BIOS写保护

网友:
总之解决了问题,原来的官网bios导致cpu98°,风扇全速运作,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