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45T-ES3G BIOS

楼主(2017-03-04):
技嘉GA-P45T-ES3G的BIOS有哪位兄弟有的吗?十分感谢!!!
图纸也找不到,官网也没有

网友:
试试这个

GA-P45T-ES3G(F2a).zip

网友A:
感谢版主,我下来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版主,我下来试试看!

好用不好用和我说,当然仅仅针对BIOS损坏,别的问题不一定刷BIOS能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用不好用和我说,当然仅仅针对BIOS损坏,别的问题不一定刷BIOS能好。

好的,我也不清楚到底是不是bios问题,只能先排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也不清楚到底是不是bios问题,只能先排除了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有复位不跑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有复位不跑码?

感谢版主,刷了你的bios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版主,刷了你的bios亮了!!!

亮了就好。

网友A:
666,这么稀缺的bios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66,这么稀缺的bios都有

台湾官网现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台湾官网现下的。

可以的,版主问个问题我遇到了一台机器触发上电到0.08,有待机3v5v正常,接下来查那些东西?图纸我下下来了,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版主问个问题我遇到了一台机器触发上电到0.08,有待机3v5v正常,接下来查那些东西?图纸我下下来 ...

既然都有3V5V且已触发,那就去看看内存供电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有3V5V且已触发,那就去看看内存供电这块。

触发后电流从0.01A到0.0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