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畅玩5X KIW-AL10有基带串号,没信号,

楼主(2017-03-04):
无进水,无摔,基带串号都有,装卡能识别卡,没信号,112不能打,刷机无效,有没有遇到同样情况的,怎么修好的?

网友A:
没遇到这种情况 帮顶一下吧

网友:
希望有同类故障的大神来提供维修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这种情况 帮顶一下吧

句容诚信,不要帮他顶,他一点思路都没有,就上手修。修不出来的
查基带供电,时钟,复位条件,基带电压等。不行就换基带IC。

你在我心中是修笔记本的大神,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句容诚信,不要帮他顶,他一点思路都没有,就上手修。修不出来的
查基带供电,时钟,复位条件,基带电压 ...

好吧   谢谢你  太客气了   不用致敬  都是同仁

网友:
看来楼上军刀够快啊,那个才是手机高手

网友:
先查天线,在查2G功放!

网友C:
手机的信号部分,需要有专业知识,基带有了后,卡也识别了,看下接收,如果有就修发射,如果没有接收就修接收。你得能找到接收通道和发射通道才行。所有这需要具备专业知识。

网友:
楼上两位,搞清楚是没有基带,你查信号做神吗?

网友:
不明白,我也在学修手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机的信号部分,需要有专业知识,基带有了后,卡也识别了,看下接收,如果有就修发射,如果没有接收就修接 ...

李哥终于遇见你冒泡了,我现在专修华为,都没有点位图,修信号假天线都不知道怎么飞。。。囧囧囧。

网友:
先修接收再尺修发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李哥终于遇见你冒泡了,我现在专修华为,都没有点位图,修信号假天线都不知道怎么飞。。。囧囧囧。

看飞鹰里面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飞鹰里面有没有

飞鹰是什么

网友:
飞鹰电子图加密狗

网友:
以前遇到过换屏后,MT7电信卡无服务,是天线转换座旁的一个电感虚焊了。。也是没有图纸,当时比较恼火!

网友:
你这个叫没发射,要有图纸才好修。

网友:
查发射部分

网友:
注意你有扣好机壳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