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400

楼主(2017-03-04):
触发马上掉电  不会重启    再开也可以     内存 1.5V正常    1.8v 正常   检测到TQ1  1.05没有       看图      亮机bios

网友:
没有修复过程啊

网友A:
刚接手一台二修机,主板ga-h61m-ds2 rev4.0 ,能触发,瞬间掉电自动重启,中间突然又正常了,装上机箱又不正常,怀疑是CPU座因主板变形导致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接手一台二修机,主板ga-h61m-ds2 rev4.0 ,能触发,瞬间掉电自动重启,中间突然又正常了,装上机箱又不正 ...

加焊试试吧

网友:
H61的板子跟白菜价一样,淘宝上到处都是几十块钱的二手板子

网友(2017-07-13):
厉害了我的哥希望有用 我收藏,还有就是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