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联想G485隔离电路

楼主(2017-03-04):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G485笔记本电脑,说是不开机。报价后拆机检修,发现没有B+电压,对B+打值也没有后级短路。就确定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了,仁宝的开机点火回路故障。看板号LA-8681P。量PQ301的D级和S级都有20V,G级也是20V,量PQ302S级有20V,D级0V,G级也是20V.PQ301和PQ302都是P管,G级应该是低电平在8V左右才对,现在20V就有问题了,难怪B+公共点没有电压。于是测量两个关键点PACIN和ACON ,PACIN和ACON应该是高电平位,测量时为0V,  PACIN有BQ24727VDD产生,BQ24727VDD又有充电芯片PU301的16脚产生,量PU301的16脚为0v,16脚应该是6V左右才对,现在是0V就是有问题了。量PU301的20脚有20V,17脚为0V,17脚0V也是不对的,正常插上适配器后,给PU301一个正常的电压20V,17脚BTST就会有个5V左右的电压。于是对16脚打值为14,说明芯片有微短路现象,又对PU301周围的元件测量,发现PD303和PC318的阻值都不正常,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就先拆下PD303和PC318,再对16脚打值还是14,那就拆下PU301吧,拆下后16脚阻值700左右正常了,装回PD303和PC318再量阻值也正常了,从料板上拆个BQ24727芯片装上后,插上电流表有待机了0.02,开机完美亮机。在待机状态下量PU301的16脚是6V左右。总结:其实就是充电芯片PU301微短路引起加电保护,导致16和17脚不输出,从而不产生PACIN  .以上仅是个人维修过程,叙述可能有不当的地方,请老师指正批评。

网友:
保护隔离点火回路 写的还算具体 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