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c无法充电

楼主(2017-03-04):
5c无法充电   检测哪些?

网友A:
尾插呢?有么有考虑不良?

网友B:
先换尾插,在短接充电管,再换USB管理。

网友:
楼主 你这样发帖刷分 不是一次两次了

网友:
最基本的先查下  尾插 充电线路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插呢?有么有考虑不良?

尾插早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尾插,在短接充电管,再换USB管理。

哦             谢谢

网友:
冲电检测电路

网友:
那充电管和U2这个USB管理芯片看过没有?

网友C:
充电器 数据线 尾插 充电管 usb模块

网友:
看有没有闪电图标,没有的话,基本是USB芯片的问题,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 数据线 尾插 充电管 usb模块

usb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