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对吗?

楼主(2017-03-04):
有人说:缺信号导致重启,缺电压导致掉电。
还有问一下,电容漏电导致掉电能烧出来吗?怎么排查,漏电的电容正极电压一定会偏低吗?还是随着漏电电容通电时间,电压而变化?

网友A:
缺信号可以导致重启 缺电压可以导致掉电            先分清短路和漏电的区别在考虑烧机

网友:
所谓漏电就是短路   经过他的电流比较大    电流大就会有温度

网友:
烧机就是拿功率大点的电源对短路地方通电   而后触摸主板   看哪里发热严重点    在在板子上缩小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信号可以导致重启 缺电压可以导致掉电            先分清短路和漏电的区别在考虑烧机

楼下说漏电就是短路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