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这个元件?

楼主(2017-03-04):
这是一个并口软件狗,怀疑红圈中的元件损坏,但不知道是什么元件?什么参数?

网友:
用表量下通不通,像保险电阻,元件位号标什么,

网友:
无位号,万用表不通。

网友:
用表测两端通向哪儿了!

网友:
看起来好像保险管

网友:
看什么看?保险是他了。

网友:
主角小子 -6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怎么看也是保险丝。。。。

网友:
保险吧,两端不能应该是烧断了吧,你在PCB上短接那两个点看能不能用

网友:
确实像保险的样子

网友:
这个就是保险管

网友:
是保险,不通就是它坏了

网友:
怎么看都像保险,如果烧了,看看有无短路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保险

网友:
像个保险管

网友:
看着像保险

网友:
像保险的样子

网友:
瓷管保险。

网友:
这里需要保险管吗? 电流不是很大吧 这保险管有点大了没必要体积这么大,不认识也不赞成是保险管

网友:
看走线连接,另外可以拆开看,反正坏了

网友:
是像个保险,看板上是否有带F,FR等字样,两端不通就已经是坏了的,直接一下测试是否正常,如正常可找个耐流大一点的保险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