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 无3 5v 维修记录

楼主(2017-03-04):
  由于时间问题,我只说重点 。前几天接了一台K43SV REV 3.0的本子不触发,拆机,把it8572加热一下就好了,,过了两天就返修了再拆开 无 3  5 v 电压,但it8572供电有3.3v   bios没有电压 拆掉bios  待机3.3v 5v 就正常了,,我的问题在it8572 第120脚 AC IN 3.3v 没有被拉低
把 120脚接地 ,就OK了 就这个问题搞了我几个钟头,,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别走弯路

网友:
感觉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啊。应该是acin没有正常发出,这个才是根本问题啊

网友:
ACIN不正常,这样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强制接地 ??应查下AC_IN_OC#的线路问题

网友:
这样就是快修,懒得去查了,能解决问题就行了

网友:
现在维修不赚钱了,就是要快点修好,节奏越快越好

网友:
其实我也想查AC IN电路,在充电电路那边,累呀,修五六个钟头 ,才收了一百块钱,还不如路边的小工赚的多呢,

网友:
这种问题时序慢慢查就行了啊,还要几个钟头吗

网友:
只要客户几个月不出问题,我就没事了,客户说了,就用这几个月,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新的,

网友:
应该还是进水引起的!重点查进水的部位!

网友:
接地   充电应该会有问题哦    换那个排阻就好

网友:
现在的客户要求是马上修好 能修好就先给他用 坏了再说 没有必要搞定那么完美

网友:
ACIN接地后能开机。会不会影响充电?

网友:
这问题是AC_IN_oc#的排阻

网友:
104排阻我换过,不行,在充电那边

网友:
你看好了,这个电脑是只要加热EC那边就能开机,第一次客户还用了两天

网友:
只要稳定不返现   是可以的  但是想提升技术  想弄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就要 彻底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AC IN 接地会有问题吧!

网友A:
直接翘起来就好,如果翘起来还是高电平一般是E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翘起来就好,如果翘起来还是高电平一般是EC坏了
测试翘起来的那个脚

网友:
不是ec 刚换的新的,

网友:
昨天下午有人把我的迅维登录密码改了还好捆绑了手机,发了个验证码,把密码改了,这种人太可恨了,

网友:
客户难道没用电池吗?上了用电池不能用,客户回来找你了。。。

网友:
应该是103电阻坏了

网友:
你说的,第一次就把103排阻换过

网友:
华硕的AC_IN 和LID算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本人第一次遇到,加热ec能亮的

网友:
谁有e430图纸

网友:
acin不正常你直接拉低这样真的好木 根本问题都没解决啊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那个好了,现在还没找我

网友:
都有点位图 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没你们聪明,只想走捷径

网友(2018-05-21):
应该把acin这路的故障查出来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