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开机花屏 充电花屏用维修电源正常

楼主(2017-03-04):
6S开机花屏死机反复重启,充电花屏死机,用维修电源开机却正常

网友:
苹果手机品控越来越差了

网友:
不差能挣到钱

网友:
电感也会坏 这么大的电感

网友:
1189   1190?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收藏收藏收藏。。

网友:
只有左边的有用吧?右边的是铃声放大啊

网友:
这贴收藏了,还没有碰到过次类故障,以后有用

网友:
希望有遇到的时候 如帖子所说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2017-04-15):
谢谢楼主指出来,让同行们来捡钱

网友:
你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故障。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换掉就可以。

网友:
这是通病啊

网友:
手机修的少,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