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点有19V,主板也会有短路

楼主(2017-03-04):
机器;宏碁E5-572G版号;LA-B702P
故障;进水,腐蚀,不触发
不加电的时候,测试主板各个主供电都没有明显的短路。测试电源接口,公共点都有19V。以前这么已测试就可以确定保护隔离没有大问题。但是这个电路是个反向保护的,P1点只有2.3V。这个还是第一次遇见的。后面肯定有短路的,PQ304击穿。把PQ304更换后,P1点就恢复19V了。
后面就简单了,没有3V,更换3V芯片PU401就好了。此机器修复

宏基LA-B702P .pdf

acer E5-572G-52DX LA-B702P REV 1.0 独显.rar

BIOS U6

网友A:
公共点B+有19V,而第一个第二个中间的P1只有2.3V,没有这个道理吧?电源口进来的VIN怎到过去的啊?电池隔离管PQ304击穿只碰到过同时插上电池和适配器会大短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B+有19V,而第一个第二个中间的P1只有2.3V,没有这个道理吧?电源口进来的VIN怎到过去的啊?电池隔离 ...

你可以搜一下反向保护,P1上面还有MOS管 2个电阻组成的电路 ,待会补个图给你。但是这个机器就只是换了个管子,换了个芯片。芯片主供电脚腐蚀了。PQ302就是电池电源的隔离管,同时插电源电池会大电流的。

网友:
现在的主板设计可能和以前的主板有点不一样!反向保护!

网友:
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 公共点短路 都不会有大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搜一下反向保护,P1上面还有MOS管 2个电阻组成的电路 ,待会补个图给你。但是这个机器就只是换了个 ...

P1上面的PQ301和PR301,PR302组成的电路也没到公共点B+,看说明是用来保护隔离MOS管PQ302/PQ303的,没看懂原理。习惯上称PQ304为电池电源隔离管。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出来,回复学习下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简单

网友:
这个 下电路

网友:
什么叫反向保护啊,不懂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了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好好分析

网友:
这不算大短吧

网友:
过没过保隔要看管子有没导通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 呀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看过了就收益。加分敬上。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试试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