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万虹A60学习平板系统

楼主(2017-03-04):
万虹平板先上图

淘宝一价格还有点贵
故障开机卡logo
刷机解决
此次发帖就是发下刷机步骤给需要的朋友
第一步关机通上电源
第二步连接数据线到电脑;按开关到屏幕有显示(这时正常情况电脑应已将测可移动的储存设备)确定是系统问题
第三步转载http://www.szwanhong.com/index.html下载这三个并解压
第五步打开烧录工具这时

此时连接设备应该有设备连接,如没有重复1,2如果还是没测到请注意驱动是否正确
第六步

加载

点击切换,切换后平板应是黑屏状态。连接电脑会出现个为识别USBD。。。的驱动;请手动达驱动驱动在烧录工具文件夹内选择合适的打上

第七步点击修复ok
刷完开机,这时系统就做到一半
还有个关键的第八步滴
下载 的三个文件还有个未用呢请解压
复制所有文件到平板储存盘内完成最后一步方可卡机否则

此为刷机全过程
研究了一两个小时成功完成学习机刷机

网友:
图扑街了,文字应该能理解;需要帮助系统问题@我

网友:
万虹都没听说过

网友:
怎么图片看不了啊,可以编辑帖子把图片再搞上去

网友(2017-05-07):
这个图片 显示不出来,看是不是上传的时候出问题了

网友:
图没显示出来,估计是你上传的时候出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