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屏幕串行 何故

楼主(2017-03-04):
外接显示器正常 是否为屏幕坏了

网友:
这个故障有意思!!!

网友:
换个屏幕看看

网友A:
换了 不串行了,但是现在白色的字带红边 颜色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 不串行了,但是现在白色的字带红边 颜色都不对

屏线再从插一下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故障谢谢分享

网友:
是不是新换的南桥有问题,不认硬盘和光驱 然后 屏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刷屏的ROM可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