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b85-plus供电12v大短怎么修?

楼主(2017-03-04):
华硕b85-plus供电12v大短怎么修?用烧鸡大法如何烧?也没有明显的短路现象,12v通电烧摸不出温度,有没有大师给个思路,如何下手?又或者有没有什么通病什么的?小小白不胜感激!!!

网友A:
卖不卖。20回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不卖。20回收了

老兄你有吗?25有多少收多少

网友B:
用电源烧 电压会被拉低吗

网友C:
绝对短路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D:
把上管全拆。。

网友:
用可调电源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电源烧 电压会被拉低吗

会被拉低......然后电流上到5a....后来短路是搞出来了,无意中发现16v的电容,应该是在12v电路中的,然后想到电容会不会短,果然直通了一个,拆了,就不短了,换上新的,但是不跑码,还得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对短路是烧不出来的

是个十二伏的电容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上管全拆。。

受教了,以后按这思路来干脆利落

网友:
恩呢,有用可调电源烧

网友F:
烧机大法不太可靠,有时往往会扩大故障 很少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被拉低......然后电流上到5a....后来短路是搞出来了,无意中发现16v的电容,应该是在12v电路中的,然后 ...

那就继续修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烧机大法不太可靠,有时往往会扩大故障 很少用

嗯嗯,有可能,那用什么方法更合适一点呢?

网友:
估计CPU上去也会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嗯,有可能,那用什么方法更合适一点呢?

判断短路烧鸡法是最好的方法,哪里发烫拆哪里,因为短路元件直接接地,电压几乎接近0,对于其他并联的器件不会损害的

网友:
拆上管之后怎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