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57A跑80或者29维修

楼主(2017-03-04):
BIOSTAR的主板,TA57A ,习惯的懒人,先刷了BIOS,也是一样,测量内存工作条件,118是0.55V ,238是0.02V,不对,测量对地阻值,一个是123,一个是460 ,心想别是桥坏了,没办法下图纸,论坛就是好有这个图纸,只2个脚直接通到MQ1 和MQ2,没办法映泰的主板没有零件标号,只有慢慢的找了,还好在桥附近找到了,把这2个取掉,在开机不加内存就报警了,肯定这个2个电压正常了,加上内存直接点亮

网友:
这么仔细才可以修好

网友:
没直通桥  真幸运

网友:
取掉之后不加上会正常吗。

网友:
两个防静电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