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启天A7100键盘灯有亮,不显示字

楼主(2017-03-04):
联想启天A7100键盘灯有亮,不显示字,刷了BOIS,改了高压都没用,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描述让人如何回答,唉。。。。。。求助就把情况写清楚一点

网友:
如果键盘能大小写切换,就检查一下显卡吧。

网友:
确定不是暗屏吧

网友:
刷BIOS和改高压,说明你故障还没有定位呀

网友:
嗯,不是暗屏,是没显示,但好像有声音,没思路

网友A:
把显示器上的bois也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显示器上的bois也刷了,还是不行

刷显示器,八杆子也找不联系。不显字,是暗屏(背光亮不)?显示器在主机运行时,它的绿灯亮还待机灯亮?

网友:
我一个朋友说刷这个刷好了,他开关机的灯是绿的,不知道谁有这种程序,他现在又不在店里··

网友:
就是主板问题,搞不定,换板解决,

网友:
这说的真清楚我知道你这问题咋回事.....应该是电脑坏了

网友:
主板问题你搞显示器

网友:
高压条件正常吗

网友:
确定有图像 无背光吗

网友:
有没这个机的图纸

网友:
一体机跟普通显示器控制背光是不一样的,先查一下主板的问题,因为显卡工作不正常是不会开启背光的。

网友:
这个联想启天A7100的一体机,换了2块板都不行,就是主板上控制显示器上的BOIS坏了,那个才128KB的芯片,搞死人,还是没解决,谁有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