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CC开机0.03A通病

楼主(2017-03-04):
X550CC开机电流到0.03A就不动了,论坛查有说排阻问题,但是量了也正常,遂查UP1589电路,此机待机有5V,无3.3V.按开关开机发现5V都没了,再看3.3V和5V的LDO电压也没了,测量后继各电感和电压没短路,身边有华硕废板,拆UP1589换之,开机电流刷刷上去了,维修完毕,很多反应这机器开机电流0.03的,感觉是这机器的通病,高手忽略此贴,求加分

网友:
UP1589Q的故障率 不低

网友:
我也有修到过一台,芯片不贵才4元可是没有修到过没料件,知道了是通病果断多备了几个,下次再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UP1589有代换的吗?

网友:
是要备用 这新品比较特殊 其它板少用到

网友:
UP1589Q 3 5 v芯片么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挺多的

网友(2017-04-14):
我的开机跑0.35不动 ,无CPU供电

网友:
这款电源芯片故障我也碰到过 所以现在备了这种芯片10来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