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刷机报6和9错误自动重启

楼主(2017-03-04):
苹果6S刷机报6和9错误自动重启,每次都是进度条开始时就重启,然后就报6有时报9错误,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论坛里有类似的案例  找一下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类似的案例  找一下看看吧

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类似的案例  找一下看看吧

我找了几遍都没有找到呢,版主、

网友:
换硬盘就是了

网友B:
一般是硬盘或者硬盘供电和cpu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硬盘或者硬盘供电和cpu引起的

大神。我也知道可能是硬盘,可是怎么搞才是关键

网友:
测试HDD电压,看看它们是否没有丢失或非常低

网友C:
应该是硬盘 测三路供电都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硬盘 测三路供电都有没有

问一下哦。。  三路供电哪三路。。 我找到硬盘的供电  怎么看有四路呢。。

网友:
哎 每次看到好东西 就是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