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3-772G 不充电

楼主(2017-03-04):
宏碁V3-772G 不充电 充电IC换了 IO换了 故障依旧 求大神告诉怎么修
不充电

网友:
都换了 分析线路 ……

网友:
都换了,就找图纸分析哦

网友:
你搞个毛线 不充电都搞不定 那不是秒杀的节奏

网友:
能认到电池吗,换过电池了吗,

网友:
反馈电阻换了么

网友:
识别电池能识别吗

网友:
电池换过没?锂电池放光电后有的就报废了

网友:
先看认到电池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