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 E46L 暗屏

楼主(2017-03-04):
机器型号 :E46L
维修过程:
开机机器暗屏, 拆机
如图

接口转接板出完全烧糊 , 该机器应该是换过屏 正常是L41LED 这个是用的转接

屏线接口处已经完全烧糊, LED升压小板无电压 ,
修小板? 重新飞线 ??

直接截断屏线(找到屏线的相关直接断开 ,焊接到LED升压板上),飞线测试正常 。

网友A:
换这种屏幕不稳定 还不如换个lc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这种屏幕不稳定 还不如换个lcd

LCD 估计没有加高压条的空间。

网友:
弯道超车,想法超前。服了。

网友:
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烧的这么厉害,楼主厉害

网友:
飞线高手  再战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