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519l x555ld 2.0点位图BIOS屏蔽板载维修一例

楼主(2017-03-04):
笔记本是二修机器,同行拿过来说机器帮我看下,接过机器自动上电到0.33不动测试全板子电压都有唯独没有显卡的供电,显卡有焊过的痕迹,怕是别人没修好的机器不好搞,就问同行弄过哪里的,他说显卡是他自己加焊过的加焊了故障不变,BIOS也刷过的故障不变。这个机器集成度这么高该弄的他都弄过了 我打心眼不想修了。可是生意不是很好啊,能修个就修个吧 一顿研究,显卡供电芯片up1661p工作条件3脚没有开启信号其他正常,无意间瞬间测试发现 3脚开启有3v马上就掉了,反复测试几次都是马上掉到0,于是乎以为后极有短路引起的,到处找都是正常的阻值说实话同行只给100元真是不想修,闲的蛋痛,凭经验有可能是BIOS引起的,但是同行说他刷过,抱试试的心态刷了一个BIOS我曹显卡供电出来了,电流停在0.54,有希望了,妈的还是不显示,摸内存颗粒发热,以前修过很多华硕的板载内存坏的于是开始屏蔽板载内存,屏蔽过后电流变成0.45,找了个3代内存在插槽上还是0.45,还是不显示,想想新款的笔记本电压都是1.35,而之前拆机的内存都是1.5v,于是换个新款低电压版的的内存上电跳变ok,奉上全套经过本人测试的 点位 BIOS 屏蔽方法 下载分不多希望加分,也希望你们少花冤枉分谢谢 表示我花了12分才找到可用BIOS,记得板号 机器型号对上哈照片上都有,还请有的朋友如果用了这个BIOS不好用也别骂我,万一你是别的问题 或者是板号什么的不对,毕竟我         也是做好事后面两个是屏蔽内存的图片用黑色的笔做了记号的位置对照交换电阻就ok了有一面3个地方cpu那边有一个地方

网友A:
没办法啊 , 来混点分, 没分下载了, 现在这分还又值钱 ,1块钱一分 ,不然就直接充 了

网友B:
怎么   屏蔽板载内存  cpu这面   有图纸最好

网友C:
高手,联想力高,
对电路已经熟悉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   屏蔽板载内存  cpu这面   有图纸最好

按照我黑笔做的记号的位置对应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联想力高,
对电路已经熟悉透了!!!

收不起钱,表示最近没心情修机器了,不知道各位同行生意是否安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啊 , 来混点分, 没分下载了, 现在这分还又值钱 ,1块钱一分 ,不然就直接充 了

多活跃论坛积分不是问题

如此回复 灌水还要被扣分的 ……

网友:
楼主花了这么长时间研究出来无私分享了,必须加分

网友:
果然经验丰富修起来就是不一样

网友D:
主板上有三个黑爪印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最好是修,屏蔽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搞的,屏蔽成本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CCTV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联想力高,
对电路已经熟悉透了!!!

谢谢你认真看完了我的帖子还请加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上有三个黑爪印是怎么回事!

是屏蔽内存的地方 对到一摸一样的就好了 谢谢亲的关注

网友:
这个技术贴值得学习

网友:
板载内存怎么屏蔽!

网友:
蛋疼的板载内存啊

网友:
我的不显示,不知道是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太牛X了。向你学习

网友:
大家都有这个技术,料板都有少很多

网友:
内存颗粒发热 应该是短路了吧 楼主没有拔掉吗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学习学习高手经验

网友:
上次也是看个帖子屏蔽板载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