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不认硬盘,bios 刷了 还是一样不认硬盘 所有外设去除 一样,硬盘也....

楼主(2017-03-04):
X555LD不认硬盘,bios    刷了  还是一样不认硬盘  所有外设去除    一样,硬盘也....

网友:
bios 模式对吗

网友:
接口供电查查,再不行该换桥了。

网友:
在BIOS里面能找到硬盘吗?

网友:
还有看看硬盘接口有电压没,信号线的电容有没有腐蚀

网友:
不然就是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