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5L

楼主(2017-03-04):
  笔记本型号:华硕A555L
  故障:触发瞬间掉电
  笔记本BIOS型号:WD 25Q64
  笔记本到手接电流表开机触发电流到0.65左右瞬间掉电,拆机,目测发现进水腐蚀两小电容,测量无阻值果断换之通电亮机 。心想捡便宜了 接硬盘想进系统测试发现找不到启动项,开机无限自动进BIOS 进PE可以找到硬盘就是进不去系统。换硬盘一样的。马上拆BIOS刷一个试试结果发现论坛上没有我这个版,号的。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刷了一个REV 3.3的和一个REV 3.6的都不行  一个电流跳不上去  一个刷了都不触发了 我的是REV 1.1的 有哪位大哥修过这机型的备份有的发一个给我  万分感谢
附上图片板号: RVE 1.1

网友A:
我怀疑是你BIOS没调到WIN7启动那个什么鬼了吧

网友:
华硕内部工厂BIOS,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你BIOS没调到WIN7启动那个什么鬼了吧

进BIOS启动项找不到硬盘   PE里面找的到硬盘

网友:
补充几张进BIOS的图片,帮忙看看有什么不对的

网友(2018-05-31):
分享个华硕A555Q BIOS  拆机读取后备份的,板号是:X555QG   REV 2.0

华硕A555Q BIOS 板号X555QG R.2.0.rar

网友:
忘记说明一下是AMD A10的U,独立显卡,

网友:
CSM那项要开启才得,否则看不到传统启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