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00165 暗屏求助

楼主(2017-03-04):
机器进水。开机可以进系统。但是屏很暗。。测试。屏的主供电没有。换了那个D68B还是一样的没有电。苹果修的少。这种可以改电路不呀。有高手没
暗屏

网友:
直接从别处拉过去一个电压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升压保险烧了吗?要测后级有没有烧其它,一般好好修的

网友:
暗屏 ?先尽力修复主板 这种可以改线路

网友:
按照图纸修 修好时间的问题 苹果也没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