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维修宏基E1-431待机偏高

楼主(2017-03-04):
                                                                               快速维修宏基E1-431待机偏高
主板板号:DAZQSAMB6E1
版本:REV:E

故障现象:上电发现待机偏高,0.097 .按开关可以正常开机。
拆机发现之前进水有修过的痕迹

    突然想起来是店里之前的一个同事修过,当时是不触发,估计是没处理到位把,客户又拿过来了。
    维修切入点:待机偏高可以亮机,一般都是二级电压提前出来导致,直接锁定同事处理的位置,打开图纸实测发现待机3V 5V二级转换都出来了,PQ19也消失了直接补件,推测:VIN分压送到PQ23   G极实测9V,然而PQ23没有受控拉低导致二级电压提前出来,果断换PQ23,故障解决。

再次上电待机恢复正常

清洗好故障位置

亮机图片:

网友A:
这就是技术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技术 厉害

网友B:
电流表 蓝色的字  很酷

网友C:
学习了!!!!!!!!!!!

天意wx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流表 蓝色的字  很酷

酷吧,要不来一款玩玩??

网友:
宏基的机器三极管坏的还是蛮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小伙子你这样水分不好把?我之前也和你一样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酷吧,要不来一款玩玩??

这是什么表   很贵吧  连电压都是4位的

网友:
维修电源不错   技术也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牛人啊

网友E:
楼主习惯很好啊 !主板清理的很干净!

网友:
能看懂,思路明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习惯很好啊 !主板清理的很干净!

  好习惯

网友:
看见*达的板子就爽

网友:
按开关可以正常开机怎么还要修?

网友:
经验呀   经验呀

网友:
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