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请各位师傅帮助 苹果A1425 板号 820-3462-A 无CPU供电

楼主(2017-03-04):
MAX15119 的 VCC  vid TONB VDIO  都有电压   请问还需要什么条件 APPLE

网友:
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先仔细看看板子有没有腐蚀

网友:
苹果修的少,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A:
你这个问题 你要查开启条件吧   如果都满足你就换芯片 换了不好就说CPU坏啦

网友:
d3f2-cmv1.0blos芯片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 你要查开启条件吧   如果都满足你就换芯片 换了不好就说CPU坏啦

EN 是有的     瞬间有3.3

网友:
烤一烤主板  可以正常显示   但是冷了 又没有CPU 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 是有的     瞬间有3.3

什么叫瞬间哦 这个信号应该是一直有的  只要上电 前面的条件满足啦 开启信号是一直都有的

网友:
IC 已换情况一样   能有哪位高手说一下MAX15119   工作的顺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