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78奇怪故障

楼主(2017-03-04):
在不上U的情况下 主板不会掉电,一旦上U  开机风扇转 不跑码 1到2秒掉电。一直循环,请教下 这什么问题

网友:
查CPU供电这块

网友:
上了U之后,量下主板上的各大供电是否都正常。

网友:
是的,查电压

网友:
遇到太多基本都是核心供电这块,有775的是协控芯片,有的是主控芯片,单一个供电芯片的话,查芯片周边的零件是否腐蚀掉件,还有就是芯片条件。BOOT电压啊,FB啊等等。

网友:
估计是VDDA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