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vc触发掉电问题

楼主(2017-03-04):
实测各供电没有发现短路的。待机电流鬼画正常,触发后一瞬间会有电流保护的声音,指示灯一闪就灭。可是怎么测也没有发现短路的,请教各位能给点意见,

网友:
有场馆击穿了吧

网友:
大短路了吧

网友:
应该是缺少电压

网友:
要么短路要么缺电压了吧

网友:
若有短路 就仔细查下板子的各路供电 看看短路位置

网友:
一般是有大点的短路   保护隔离起了作用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  期待有人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