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437

楼主(2017-03-04):
版号12314-1 不定时掉电  刷过BIOS 了 有谁修过吗

网友:
集成CPU 的板子 板子还薄 难修!我一般都是到站里换板!

网友:
刷个原版BIOS试试

网友:
不定时掉电不太好修,先拆掉温控芯片排除温控,如果不行还是上示波器对比一下谁先掉的

网友:
不定时的掉电软故障确实不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