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7-03-04):
电源板是FSP095-2FS01,有没
?
小米

网友:
电源板坏一般有烧坏的元件啊,看哪个坏了然后顺藤摸瓜地去修的,实在不行直接代换电源板

网友:
没电就修电源板,液晶的电源板还是比较好搞的

网友:
图纸暂无 根据经验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