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显示器接信号不亮维修

楼主(2017-03-04):
         同行送来显示器,通电接信号不显示 ,显示器型号 这个故障是驱动板的驱动坏了(修了很多次),拆机看电板,它是一体板 ,然后拆了芯片刷驱动 刷完在装回去(我用的是电铬铁拆装)装好显示器,接信号亮机 我在网上很难找到驱动,上传一份,分享一下、 SAMSUNG SA330

网友:
开什么玩笑网上很难找?这机子通病多少年了?而且还告诉你个秘密,这种故障的显示器不用拆机都能修好,办法论坛有!

网友:
这都通病中的通病   怎么会难找  论坛一大堆

网友A:
可以直接在线刷的,让你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
这个程序论坛多了、

网友:
这机子换个空白24C08就好。

网友:
程序就是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在线刷的,让你搞的这么复杂...

你说的在线刷  是指809F那样VGA口ISP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在线刷  是指809F那样VGA口ISP刷吗?

不是呀,三星 自己的刷写程序...免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呀,三星 自己的刷写程序...免费的....

挂双屏刷吗?

网友:
开远程,随意刷!!!

网友A:
双屏,qq远程,盲刷等都可以呀

网友:
三星触摸板的显示器  通病  好像都知道你咋不知道呢

网友:
笔记本有个VGA接口,楼主明白,分分钟搞定。

网友C:
牛头不对马嘴,你用的这么高端的编程器,居然还说网上很难找到此BISO,我也是服了

网友:
一抓一大把,通病好多年了

网友:
三星老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头不对马嘴,你用的这么高端的编程器,居然还说网上很难找到此BISO,我也是服了

600P也不行了,用起来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在线刷  是指809F那样VGA口ISP刷吗?

最早我也是挂双屏,刷好了一些,后面不知道怎么回事刷不成功了,就直接用编程器刷了。有全套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屏,qq远程,盲刷等都可以呀

QQ远程   哈哈  有道理  我还真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