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联想G480,一个用电源有时不开机,一个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7-03-04):
      手上刚好来两台联想G480板号11326-1,先说第一台:     电源有时不开机,用电池可以开,开了后接一切正常,首先刷BIOS一样,因为手上两台不一样问题的机,而且自己也有好的BIOS,确定不是BIOS的问题,经测试,其实用电源不能开机的时候有触发的动作。

看图1是PM_SLP_S3#的信号,证明桥已经收到开机信号,而且发出了PM_SLP_S3#,但是这个信号不能保持,从图中可以看出有杂波,之后就变低了,搞到后面的二级电压上不去,所以开不了机,看图二三。

      后面的3.3V 5V 1.5V电压开不了,当然开不了机。这个我想请教一下,PM_SLP_S4#,PM_SLP_S3#都是桥发出的,触发没问题,但是桥为什么不能保持发出这两个信号,有时能开,电池也能开,能开的时候进系统,使用等一切正常,因为还可以亮机,所以不想动桥,也觉得不是桥的问题,还会有什么引起PM_SLP_S4#,PM_SLP_S3#这两个信号不正常的?

补充内容 (2017-3-26 16:09):
最后修好了,原来是3V的电容滤波不行,换了电容好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A:
手上有二块4代一体u也是同slp信号不能保持,别的条件都正常,确定是u的问题

网友:
我今天手上一台杂牌机,开机有显示灯,但显示屏不亮,没有显波器放了几个月,今天拿出了,把主板吹显存,主板,可以正常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B:
用电池一切正常那说明是保护隔离电路故障啊

网友:
往前追查 待机3.3v  5v 有波动吗  rsmrst# ec 供电 时钟复位

网友:
时好时坏的毛病不好治

网友:
修号里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二块4代一体u也是同slp信号不能保持,别的条件都正常,确定是u的问题

我的换过U,内存,确定不是。

网友C:
如果用电池没有问题,那就查保隔电路吧

网友D:
是不是电源检测电路除了问题

网友E:
电源存在信号正常不,比如AC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一切正常那说明是保护隔离电路故障啊

跟保护隔离电路有什么关系?它用电源有时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电池没有问题,那就查保隔电路吧

保护隔离电路有什么关系?电源有时也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源检测电路除了问题

不是的,没问题,开机都有信号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存在信号正常不,比如ACIN

没有问题的

网友F: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直接短接U3602,把3V的后级电压直接开启机器也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这机器是有这毛病 不好修

网友:
是EC先掉还是桥先掉?出二次电压转换是否正常?还有就是出现问题时看看+B供电波形正常否?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先换个e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直接短接U3602,把3V的后级电压直接开启机器也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3952-1-1.htm看一下我这个帖子,看是否有帮助

网友:
最后解决了,原来是3 5V的供电电容不良,有杂波,所以导致有时电源开不了机。

网友: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