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930X2K bios

楼主(2017-03-04):
bios芯片: AE1530 25B64BS1G  编程器选: GD25Q64  电压3.3V

板号: lima  rev:1.0   板子上备份下来的好的

网友:
现在笔记本的板子做的集成度这么高了,板子也很小

网友:
几代CPU的啊

网友:
intel core M 不清楚是几代

网友:
三星都倒闭了  BIOS还出来捣乱

网友:
这是6代单U 吧。我手中也有一片坏板。

网友:
很新的主板啊,多谢分享。正好手中有坏板要用

网友(2018-07-29):
手上有台机器  开机要输密码   应该是BISO密码  我下载下来看看能不能刷掉这个密码

网友(2018-09-10):
刷了能开,但是开机特别的慢,,,,

网友(2018-12-05):
BIOS没问题,能亮,就是开机慢,需要改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