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61H2-AM3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7-03-04):
这个机器拿来的时候被同行动过IO IT8728F  别的没动  主板上电掉电 掉电瞬间电压都出了  拿掉CPU 不掉电  所有电压都正常  怀疑同行IO没焊好  直接换了一片 不掉电了   但是CPU电压不出了   于是刷BIOS 还是不行  又换了一片IO还是不行   没办法 还是把之前的原装IO装上  但是问题变了  上电还是掉电  但是跑马掉电了  转机来了  偶尔还不掉电  但是不跑马 无复位  电压都有    到这 开始怀疑CPU供电芯片有没有发出PG信号 测了PG上啦电阻  果然CPU的PG电压只有0.1   直接一坨短接R175上电跑马 不在掉电 维修结束

网友:
路过学习下

主角小子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A:
短接不好 换个电阻最好

网友:
这样做太危险了吧

网友:
电流太大,日后会返修。

网友:
上拉电阻被干掉确实可以,但日后电流过大,可能也会突然挂掉。

网友:
这种有理论基础的很快就秒了

网友:
IO都换了两遍了  加个电阻就那么难吗  不过加分了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不好 换个电阻最好

或者割开焊盘,短接容易烧芯片

网友:
挣个 10K 的电阻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