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的 显示屏坏了 谁能修啊

楼主(2017-03-04):
笔记本的显示屏  粗体的地方都是这样的模糊显示    进入BIOS等界面会闪屏   进入系统 小的字没事 大的字模糊 整体偏暗  基本确认显示屏的问题 换上同型号显示屏无问题   这个是咋了  还能修吗

网友:
直接个二手的吧

网友:
量下屏上面的几个电压 有问题修问题  没测到就等有时间再研究

网友A:
老哥你有合适 能还上的屏吗   出我一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有合适 能还上的屏吗   出我一块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屏 直接找一片就好

用户 建议送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屏 直接找一片就好

我只知道 是 单通道 40pin    笔记本型号 370R4E    我都拆下来了   只是不知道这个屏幕还有没有救 淘宝贵  找二手屏 又不知道通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 是 单通道 40pin    笔记本型号 370R4E    我都拆下来了   只是不知道这个屏幕还有没有救 淘宝 ...

找个二手一样型号的就好

这种屏幕维修  非专业人员 很难修复

网友C:
我在实地学习 不然 发给我 估计还是有希望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实地学习 不然 发给我 估计还是有希望滴

给个联系方式  等你回来  我发你

网友D:
这个屏碎的都能卖50元,确实贵。但没办法,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屏碎的都能卖50元,确实贵。但没办法,换吧

这块屏换下去了 但是在换下去的时候发现个问题 就是  屏幕下方 那个电路板 和屏幕 一左一右两个连着的 地方 只要在把左边的电路板往上抬着 就一切正常 松手就变成  我发的图片那样  老哥 你能修吗  能修我发你  修不了你要是要也送你了

网友:
你查下屏线是不是坏了 或者升压板虚焊

网友:
换屏吧,别整得浪费时间又修不好就心碎。

网友:
这个屏幕你可以留着测机用啊  以后遇到白屏花屏的你就拿这个屏幕测试    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