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45无声音

楼主(2017-03-04):
主板原先的问题是会花屏,客户没说有没有声音的情况,做了显卡后,压力测试还是会重启,而且没有声音,跟客户说要换板,换了几块都是没有声音,但是外接耳机有声音,不可能几块板子都是同样的问题吧,喇叭也是好的,在别的机子上试过了,不知道哪位大侠有遇到一样的问题的没?

网友:
检查 系统 喇叭 主板声卡

网友:
声卡驱动重装一下看看

网友:
喇叭是好的,难道是接口出了问题?

网友:
换板还没有声音那就不是主板问题,有时耳机接口出问题也会引起没有声音的啊,换个耳机接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