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

楼主(2017-03-04):
华硕P8Z77-V 5V电压偏高  有10v   哪位大神修到过。。。。

网友A:
查IO的5v检测检测脚电压,一般是分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
5v的检测电路问题  查点图找分压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IO的5v检测检测脚电压,一般是分压电阻的问题

兄弟没图纸不好找,在第几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没图纸不好找,在第几脚啊。。。。

在论坛找,有点位图

网友:
还真是分压电阻在作怪 ,更换10K完美修复

网友:
修复就行,一般都是分压R问题。

网友:
这种分压电阻损坏引起的电压检测引脚故障的问题已经是华硕,技嘉的通病。

网友:
看来分压电阻引起的这种故障真不少的

网友:
这种已经是华硕技嘉通病了

网友:
供电坏了吧,顺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