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苹果硬盘修复仪哪个品牌的好?

楼主(2017-03-04):
   准备买一个苹果硬盘的修复仪,在某宝上看了一天也就是精诚、万隆、艾普这三个牌子。前面两个出了最新的测试架可以支持6S-7P但是价格也不便宜而且不支持6-6P,而艾普呢则可以技4-6P.现在市场上扩容最多的应该是6-6SP吧,也就是说你如果想所有型号都支持的话就必须买两个修复仪,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这三个牌子哪个好一些,还有就是要不要买两个修复仪?

网友A:
跟我一样困惑。。 而且价格看了下6S-7P 要3000左右。。 那个4-6P IPAD 123456 IPAD MINI 1234都支持的也就1500上下。。

网友B:
淘宝咯 看销量, 被同行 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一样困惑。。 而且价格看了下6S-7P 要3000左右。。 那个4-6P IPAD 123456 IPAD MINI 1234都支持的也就1 ...

哈哈,我也是在考虑当中啊。那个精诚和万隆最便宜的也得3588.要想全系都支持看来必须得买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咯 看销量, 被同行 都可以

三家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看销量和同行的评论吧,3家应该差不多

网友C:
买了后 你有量吗

网友D:
很少扩容的把 ,,量没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后 你有量吗

量且不说,这是维修手机必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少扩容的把 ,,量没那么大

我们这里扩容的还比较多,所以要备一个。我买了艾普和万隆两个修复仪,一共4600

网友C:
知道芯片型号的话 可能这个存储芯片是个25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芯片型号的话 可能这个存储芯片是个25芯片呢

你的回答和这个帖子的问题不一致吧,答非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