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不出白苹果了

楼主(2017-03-04):
A1465刷了BIOS以后开机不出白屏上的白苹果了,过一会儿直接进系统,那里找这样的BIOS,820-3435-B搞了几个BIOS都不行

网友A:
什么意思 最好刷回去,,,,,,,,,,,,,,

网友:
只有能正常用,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B:
进的是苹果的OS 系统还是WINDOWS 系统?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楼主多刷几个试试看啊

网友C:
不很明白 你要表达什么呢?你说看不见苹果LOGO  就进系统了 还是说 开机白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最好刷回去,,,,,,,,,,,,,,

备份的刷回去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的是苹果的OS 系统还是WINDOWS 系统?

WINDOWS 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很明白 你要表达什么呢?你说看不见苹果LOGO  就进系统了 还是说 开机白屏

开机不白屏,是灰屏,没有苹果LOGO,等会就进入系统

网友:
。。。你没有苹果系统 那肯定不会出白苹果LOGO的啊

网友:
看看电路问题

网友:
是不是没有苹果系统?没有装苹果系统开机就这样

网友:
没有装苹果系统吧?

网友:
你是什么原因要换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备份的刷回去不能用了

你可以合成一下试试看

网友:
我有苹果工厂BIOS,需要联系我

网友E:
这个需要原版BLOS,或者合成的,要不没有开机LOGO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需要原版BLOS,或者合成的,要不没有开机LOGO

你有吗?我找了几个都不行,淘宝上也不能保证有LOGO

网友:
不会是其它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吗?我找了几个都不行,淘宝上也不能保证有LOGO

手里也没有,上次刷了一个,跟客户解释了老半天

网友:
进windows本来就不会出苹果的LOGO进苹果系统才会出

网友:
一开始啥问题呢

网友:
bios  不能乱刷

网友:
你在坛子里找不到吗、;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要刷BIOS

网友:
苹果机器现在都不白屏了

网友:
你没有装苹果系统吧

网友:
何必要那个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问题

网友:
刷之前是怎么的?没办法了就淘宝啊,万能的

网友:
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交差的吧  反正都正常 可以进系统 完全不影响啊。。

网友F:
给我加分把 ,这个是系统问题 你重新做个苹果系统,版本比这个低点。就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给我加分把 ,这个是系统问题 你重新做个苹果系统,版本比这个低点。就OK了

没搞他了,直接给客户了,客户没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搞他了,直接给客户了,客户没说什么

百分百解决 ,我遇到过

网友:
晕,头一次听说windows系统还要显示白苹果logo的。。。都搞到bios那去了,切换到苹果系统启动不就有了?

网友G:
苹果的logo是系统的logo,不是机器的logo。。。没有硬盘的机器就会一直白屏然后一个问号提示找不到启动项!哪有什么logo?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苹果的logo是系统的logo,不是机器的logo。。。没有硬盘的机器就会一直白屏然后一个问号提示找不到启动项! ...

你搞错了,现在是开机就灰屏,找不到启动项出的问号也是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搞错了,现在是开机就灰屏,找不到启动项出的问号也是黑的

是正常的,我自己用的13年a1466之前开机是白屏的后来我在系统下更新了固件就变黑背景了。。。而且15年之后的机器开机就是黑背景!苹果logo是系统的logo,你进苹果系统下看看!